寻找Conexant D850 56k V.9x DFVc Modem驱动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1-04-27):
寻找Conexant D850 56k V.9x DFVc Modem驱动程序,网上找了好长时间找不到。

网友:
可以看下主芯片,用通用的,一般管方的难找,然后用手动安装modem,我就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驱动试试。我在自由天空驱动板提取出来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谢谢你!

网友(点评):
论坛就是用来互帮互助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