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 的电池 充电 电路

楼主(2011-04-27):
因最近研究 太阳 能电池 充电 电路  闲暇想了一下 我们笔记本上的电池 充电 电路  其实所有充电 电路 都 是按丰个过程做的 ,涓流   恒压   浮充  大家 仔细 研究一下我们笔记本是是怎么做到 这三步的呢

网友:
就是一个充电电压递增阶段和一个递减阶段

网友:
不是象楼上说的那样啊

网友:
由电池的DATA脚位,发送电池的电量检测信号,发到相关的芯片上,控制两路充电信号,实现快充和涓流充电的模式

网友:
IBM的电池充电电路才有涓流的  一般的本好像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