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706 黑屏

楼主(2011-04-27):
           宏基  AL1706 黑屏  。维修到此,确定是屏上的问题。不接屏线显示白屏,电流1.6A。接屏线电源指示灯闪烁,闪烁的频率不是很快。接上屏线,测量不到屏输入电压。电流跳变0.1 A----0.26A之间。测出屏上接口的5V电源脚连接到 9743A的9脚。9743A共16脚。8脚地。其中屏面板上有一个大芯片{AUO-003}、、、、、、、、、、、、、现在请问有没有高手等讲讲修过此类的故障。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由工程师的多年经验来说。有几成把握能修好。
                 我条件有限。一般液晶维修门市。没有相同的芯片代换,也没有相同的屏代换。
   高手直接说维修思路和步骤…………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个。还有一个芯片。AAT7200、加一句。屏面板上的这些芯片可不可以取下通电。

网友:
很多人说是通常屏上的某某电容短路引起的,但我修了好几次是屏上的解码芯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