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警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7):
  一块P4 IBM主板开机跑码90,然后又重启一次并有警报声,诊断卡显示为DE,一开始认为主板内存部份有问题,但排查下电压正常。6个时钟位置电压正常,CKE0电压正常。CKE1较低电压,后来查看本坛的发贴,发现这也属正常,原因测试用的内存是单面的。其间有换过内存,有内存换槽,但问题依旧。几天过去,都差不多想放弃时,换最后一次内存后,成功开机了。
  但现在到我不明白了,这内存前几天都换过几次了,而且现在任何一条内存都能开机了。莫明其妙的好了,只怕不知何时又会开不了机,我好像有轻按过北桥的散热,如果关这事的话,那说明北桥虚焊了。另外内存槽虚焊有可能不,请各位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内存槽虚焊还没见过,不过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主板反面内存针脚是否有虚焊。

网友:
但我网上见别人北桥虚焊的问题都是不跑码的,CPU我没有动过,应该不关它的事。

网友:
清洁下插槽

网友:
内存插槽有可能会虚焊,但你的不应该,原因是不可能几个同时都虚焊

网友:
谢了,综合各位的建议,我也觉得,有必要加焊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