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Q130上网本,主板开机电流上到0.32

楼主(2011-04-27):
神州优雅Q130上网本,主板开机电流上到0.32,不插内存电流还是上到0.32,应该是跑FF、00  电压都是正常的求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没过吧量量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刷下BIOS   压下CPU

网友:
- 测试地址总线是否都正常,不正常会导致跑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都说了供电正常了嚒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直接干掉EC,可能是微短造成

网友:
好像还有其它供电没出来,再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下CPU,或NB。上网本很多都是不跑CPU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