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I5P4LE3-L不跑码,急

楼主(2011-04-27):
今天商家拿来此板,听他说在主机上面是好的,坼下来就坏了,我通电上检测卡,无复位.放电有复位了.但不跑马...各路电压均正常..压桥刷BIOS都不行...但时钟芯片发烫,时钟晶振无压差(1.44V和1.41V)....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招了...再线等!!!!!!!!!!!

网友:
测一下时钟输出的电阻电压、阻值是否正常,也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正常啊!!!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我哟
!!

网友:
桥空焊 BIOS

网友:
把U拿下来重新放上去,或者挂下看看。测量U做有没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几个U了。。U座是穿心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