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和焊台求助??

楼主(2011-04-27):
新手想买热风枪和焊台!!想请论坛的大侠推荐一下!!是一开始买好的还是买一般的!!
求助

网友:
看你自己资金方面的问题了,不过我们都买一般的就可以了,够用就行了。

网友:
风枪买个一般的带数显的就可以了,焊台最好一步到位搞个无铅的。我年前图省钱买了个936的焊台,效果不好,拆个电容都费劲。我最近订了一个安泰信的852D,一个安泰信的306H.

网友:
买个一体的如何??AT8502D点呀??另问楼上的852D能拆无铅吗??

网友:
同问同问 等待行家的详细解答 先谢谢大虾们了

网友:
一个焊接高手的 最大特征就是工具很贵,你 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