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3541P 待机0.04 不上电

楼主(2011-04-27):
仁宝LA-3541P,二修,现在是待机0.04,有点高,但是没有查出短路,EC有PBIN_OUT#输出,但是南桥没有SLP_4#  slp_5# 输出。南桥RTC ,3,3  1.2都有,南桥换过,BIOS刷过,EC换过,还有老样子,

网友:
南桥 晶振有波形吗 。先把待机修出来  待机的时候 摸下哪里热不

网友:
拿掉南桥的时候待机也是0.04吗

网友:
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有电流不代表待机电压就出来了,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待机3.3  5都有的
南桥换过了,

网友:
查一下时钟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示波器就是不好啊,波波 你的那个奖品好用吗?   南桥拆了还是0.04,我记得一般仁宝的都是0.01,但是也有0.03的,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看看B+有没有短路的!有示波器打个波就好搞了

网友:
别人修过的机子,最好先对照好板子看看缺件不?然后再查。

网友:
你只有看 IO bios  南桥 的线路了

网友:
看这样子3 V   5V都有了的吧

网友:
lz还是组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RSMRST  BAT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