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火的SONY vgn-nr51b北桥BGA,请求支援!!!

楼主(2011-04-27):
北桥是在主板中间的,SONY的板子太薄了。我接手的时候信誓旦旦;我整死它。结果现在我宣布我被它整死了!!用的土炮,上边一风筒下边一个风筒,下边的一加温四个角就上翘,后来上边温度比下边的温度高还是搞不好。纠结啊,反反复复都十二次了,哈哈,感觉经验积累一大堆了。就是不行。《其中做亮过,用几个小时就完了》纠结中。。。。。。有高手有好方法吗?给个意见,救兄弟于水火中!!!!!

网友:
风筒做北桥是成功率不高的高南桥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两点决定的不好做!1.在板子中间,2,板太薄

网友:
风筒做北桥要考虑的也就是变形问题0.45以上的北桥面积大很难做会虚焊

网友:
还是用返修台好,做着也省心,做出来的也稳定。返修率低点。

网友:
买个好的返修台不就好了,这种问题还要问吗

网友:
周围用几个重物压着,先用上炮全面加热。然后同时提高下面的土炮温度,和上面一起最短时间搞定,回焊时间不要超过20S,预热时间随便。用这种方法搞定了很多PM45和AMD的CPU座子了,成功率还不错。最重要的是,几乎没爆过桥。而且还省时间,省电,速度快。打黑胶禁用。

网友:
你这板子局部受热、它能不变形吗!下次你搞的时候、下面搞个电炉子或者小太阳取暖器!

网友:
土炮做北桥,亏楼主真敢干!!!SONY的板子和三星的一样板子超薄,,,土炮一不小心就变形了。。奉劝楼主这种板子还是花点钱给同行BGA好了,毕竟风险太大

网友:
升温要慢,夹具要合理,这种板BGA台照样会变形。

网友:
上BGA台肯定也会变形,难道做这种就没有可行有效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关键是最短的时间搞定,上边的还要比下边的温度要高些是吧?要不也翘。反正很难掌握。我都要放弃了

网友:
放弃吧,你都干了10多次了,板子还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无铅的你上面用的最高温度是多少?还真怕把芯片烤废了!

网友:
350  6档风。这个桥不怕升温度速度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这个吹的时间跟居留差不多是多少啊,这么大不爆桥吗

网友:
楼主还是花的钱买台BGA吧,基地的就不错,也不贵,省得纠结

网友:
BGA机,基地的便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