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788a 开机指示灯一闪暗屏,注意不是高压的原因

楼主(2011-04-27):
以为是高压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是BA9741F,测了一下三极管没有问题,前极的MOS管也没问题,把15脚对地去保护,上电,图像一闪一闪,改高压,加了一个高压板,正常点亮,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高压板没地方放,所以想再努力一下,直接将12V滤波焊下,16V1000UF,测了一下容量只有210UF了,将其他几个也都焊下测量没有问题,只有这个有问题,但是电容一点也没鼓,大概是靠近散热片的原因吧,上电,OK。把这个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像这种想象,如果没有零件损坏,一般都是虚焊或者电容失容引起的。

网友:
有些电容表面看没鼓,但实际电解液已干失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