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anasonic PT-BX20NT 使用几分钟就待机

楼主(2011-04-27):
Panasonic PT-BX20NT
在正常使用大概5分钟左右就会直返回待机状态。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应该检查哪里的?
望各位解答。
使用

网友:
补上:待机灯亮(红色)。风扇不转。

网友:
是不是过热,或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保护?

网友:
拆开看一下每个风扇有没有转,再看一下灯泡有没有老化

网友(2016-06-16):
你这个问题觖决了没有啊。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