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滋滋的响怎么解决,高手现身啊

楼主(2011-04-27):
电源滋滋的响怎么解决,高手现身啊

网友:
看看电感是否虚汗

网友:
开关变压器或者大电容的声音,先换一下电容试试吧

网友:
一般来讲,有可能是驱动不平衡引起的!检查一下两个开关管基极接的那两个小电阻和电解电容是否数值一至!两个驱动管的参数是不一至

网友:
重点查对管b极的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
是驱动不平衡引起的,还要查主滤波电容是否失容,均压电阻是否失效。

网友:
可能有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不太懂的

网友:
滋滋响分两种的,一种是一接上电源线响,另一种是短接绿线才响。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输出轻微短路的没有

网友:
我这有块电源 插有的板子不响 插一些板子就想

网友:
电感和那两个最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