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进系统花屏,PE进系统不花屏,是咋回事?

楼主(2011-04-27):
联想Y550进系统花屏,PE进系统不花屏,是咋回事?是不是显卡问题,进系统频率高了,刷不上去,所以就花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典型的加驱动就花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或者是系统的问题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下会不会花屏

网友:
装个W7把,我试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