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黑绿可以有电压,但就是开不了机,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4-27):
短接黑绿可以有电压,但就是开不了机,请高手指教!!
开不了机

网友:
短接绿线后,各输出电压虽然有,但不一定就能启动机子,还要测一下各组输出电压是否在正常值,再测一下PG信号是否正常!只有在各组输出电压和PG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启动机了,当然前提是机子本身是好的!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主板上的触发电路好的?

网友:
主板是好的话那就是电源的负载功率不行电源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可能电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打开来看一下,电容有问题了,把起鼓的电容都换掉就行了

网友:
电容都正常,各个线路的值也正常

网友:
看有没有PG信号

网友:
楼主没描述清楚吧

网友:
和我的问题也是电源风扇CPU风扇也能转,就是不起动等待答案,

网友:
先测试电源的各项输出是否正常,否则是主板的问题多了。测试卡测过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就是电源不能带负载,我也在为这问题烦恼呢。

网友:
我也是有个电源带不了负载,一个硬盘都不行,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拆开过吗?拆开,查一下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