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27):
板子有3V,5V待机,开机控制脚电压正常,开机键良好,开机后电流0.2A---0.49A---0.2A,如此掉电。南桥已经被人加焊过,跑线开机脚到EC和南桥之间的线路都正常,不知会不会是这两个芯片有问题呢?又该如何判断呢?郁闷中!!!!

网友:
CPU供电芯片呢,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正常的

网友:
应该查一下CPU的供电啊

网友:
T41待机时应该有4个电压的,你这是待机电压没有出全。怎么能不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