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掉电

楼主(2011-04-27):
   如题  IBM R50E 开机掉电     装上电池 放半个小时左右  在开就会掉电

就是说不装电池 放半天在开 都没问题  ,

问题就是在装上电池 待机 会出现

接电时接电流表   按下开关   从0.02A 跳到0.03A  掉了就到0.00A

MAX1631 换过了 还有它下面的八角也都换了 东芝芯片也换过

求解~~~~~~~~~~~~~~~~~~~~~~急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不过要多测量,不要乱换呀

网友:
这种问题很棘手,需要耐心的慢慢查找故障

网友:
对本本 不怎么熟 各个主板电压 感觉都正常 请各位帮看看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