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mbr被病毒修改 分区表丢失的 硬盘无损分区调整 解决办法

楼主(2011-04-27):
故障1              重新安装系统过后     电脑不能正常的启动  在电脑左上角一直是一个光标在调   但是一直不进系统
解决办法        利用ptdd 修复引导

或者用
这里更新   有的电脑没有中病毒  有时候也可能不能启动   以前我搞过一些hp的的机器   分区安装系统过后不能启动   更新下mbr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在就是diskgen抱歉无图   她可以分区  可以重建分区表   备份分区表   恢复数据   检测磁盘

故障2  分区表丢失
解决办法  还是利用ptdd
这个可以找回大部分丢失的分区表       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学会备份分区表   这样就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

对于无损分区 解决办法pm

当然不止是这个可以   pq也可以

以上是我个人遇到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 哈哈   我也是个菜菜哈  不要笑我    当然这些很多不止一种解决办法     欢迎大家指正       数据恢复的软件  功能大同小异  个人理解哈  呵呵  再就是  上软件   呵呵 喜欢的 可以下载     大部分可以在 现在的ghost光盘里面找到    想先玩玩的    就下载吧   这些都是 免安装的   直接使用

网友(点评):
更新MBR在DOS下输入:fdisk/mbr就OK

网友:
哈哈    头一次这么 认认真真的发帖子   我顶    自己顶自己哈哈

网友:
可以用DISKMAN呀!修复分区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仔细看文字  diskman  是什么软件    不了解  看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仔细看  文字  我说过的就是  diskgen     和你的 diskman  是一样的  呵呵

网友:
嗯,就是!楼主高明呀!

网友:
有些分区表丢失 用这种软件恢复不了,还是用WINHEX比较稳当,不过比较难 还在练习中,楼主说的不赖 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HEX   这个软件我不怎么会用  呵呵      也在学

网友:
其实 我累积了  好多软件哟   全在 家里 电脑里面 现在上班  我也记不到    还有几个  好用的软件      以为 修硬盘 修的少所以都记不起是谢什么软件了

网友:
用diskgen很快就可以了

网友:
diskgen的版本可以更新mbr,pq软件可以调整分区的大小。楼主推荐的这款软件功能也不错,功能强。

网友:
案例一我是用FDISK/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