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后U盘容量变小

楼主(2011-04-27):
       今天修了一个金士顿2G的优盘!在量产时,提示有77%的坏扇区!结果量产后2G变成了1G的容量!不知道[FLSAH坏扇区怎么修复呀?

网友:
那你量产成功的没有呀?

网友:
量产成功了呀!不过只能当1G的优盘用了!

网友:
恭喜你,你的是假盘,容量是扩容上去的,我见过8G的实际容量只有512M的,呵呵,存大文件就丢

网友:
盘是假的没关系呀!问题是因FLASH芯片有坏扇区才造成容量变小,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修复呀?

网友:
假盘都是这样的

网友:
买找 升级盘了

网友:
你们说的量产时是什么呀!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U盘量产工具?量产基本知识
1. 什么是量产工具,有何作用? 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量产工具的英文简写是MP Tool,更详细一点是Mass Production Tool,表示大量生产的工具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受教了。谢谢

悦颜浅笑 -5

网友(2014-04-14):
我也一8G山寨盘,量产后就成了512M,
求扩容的方法

网友(2014-12-17):
内存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