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1-04-27):
第一次开机无法进系统,到进度条那就很慢,过很长时间就出现黑屏只有个小鼠标,本机器开始时不加电修好,就这样第一次进系统慢,强制关机,再开机就很快。请教中。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可以考虑换个试试

网友:
硬盘测试过,没发现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没有用的,最好还是换一个试试,稳妥一些。

网友:
有没有进PE试试,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上网本,不跑CPU的,搞好后也出现了楼主说的那个种现象,结果把外围都换了还不行,因为有事,开着机没管他,就只一个鼠标在哪,不知道过了多久,进了系统了,最后判断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一般重装系统,不行换硬盘,或者刷刷BIOSS。

网友:
我又一个T42开机进系统很慢,一摘在WINDOWS滚动条那。滚动条不停的走,就是进不去,一直要等2分钟才能进去,重做系统用不了2天又是这样,难道也是硬盘的问题吗?望高手讲解一下,谢谢。。。硬盘已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系统做N遍了,就是第一次开机慢,强制关机后,在开机就正常,但是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就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次机子开机第一次白屏,然后关机重开一切正常,没修好给顾客了,什么都换了,除了板子

网友:
T41我也碰到过,估计是板子上的问题了!南桥虚的可能性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