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画面收缩

楼主(2011-04-27):
我这有一台crt显示器,是长城的型号是1772es.开机的画面一切正常,就是过一会画面开始收缩,开始是以为脱焊,打开机子,没发现有脱焊现象,有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等待解答

网友:
敢问楼主 过一会画面开始收缩 是上下收缩 还是左右收缩  故障没有说明白无法解决
如果是上下收缩是场电路的问题
如果是左右收缩是行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上下左右同时收缩,那就是电源问题.特别是二次供电电路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