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声卡就不能启动

楼主(2011-04-27):
RT...
昨天接到的一个二修板子,不触发,测了一下,南桥晶振不工作,换了一个,晶振工作了,还是不能启动,把南桥也换了,这下触发上去马上又掉了下来,检查了一下EC发现有个脚虚焊,补焊了一下,上电了,到0.6就不动了,后来查到声卡,取掉声卡后正常点亮。装系统OK 了,订了5片声卡过来,换了好几片试过了,只要焊上就不能启动,到0.6左右就不动了
声卡周边的电阻电容以及到南桥的信号都通的,我拿着另外一片一样的板对比过,不死心,又换了个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
再查下功放芯片

网友:
可以试着代换个其他的声卡看下。

网友:
装上芯片先把5V干掉它看看,如果是供电就好办了哦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佩服

网友:
他奶奶的  BIOS也给它刷了一遍  涛声依旧

网友:
难不成我买的芯片全是坏的    ALC883

网友:
这个 会不会不是 那个  声卡插槽的问题

网友:
因为声卡插槽 造成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声卡插槽 ? 外接音频口 ?  刚刚量过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声卡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