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来看看V3000换631改良的温度正常不。

楼主(2011-04-27):
来自: 云南昆明
本人换改良的很少,这次换了一个2011年的631,加了铜片,风扇改长转。开机40多度。运行3DMARKS 03. 跑完后70度。测试分还有点高到6400分。
多跑几次,鲁大师就报警了。 大家觉得这个正常吗, 是不是要刷BIOS来降低显卡性能,来降低温度啊! 谢谢!机器为V3000
刷BIOS

网友:
这个温度正常。不把风扇改长转,更换完显卡,把散热片除尘,加电开机,显卡温度在40度,室温24度。打开网页上网,显卡在60度,看电影在70多度。我自己的本子已经用了半年了,改良的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鲁大师的报警温度可以调整的。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菲克斯
的帖子
谢谢你。但是多跑几次,鲁大师就报警了。 显卡的性能是不是有点好哦。我记得我以前帮朋友卖了一台F41也是8400的,当时测试只有4000多分。 这个机器6400分。

网友:
这个温度有点危险,根据这我经验,上到75度以上的,这个显卡就不保险了,估计还要返修
cqlgdn
给个建议

网友:
建议风扇改长转,风扇内部一定要清洁干净,加润滑油。
cqlgdn
这些不用考虑,肯定搞了。

网友:
看看显卡上加的铜片压平了没有,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高,我记不太清了是不是631了,改过之后温度从没上到70,反正是DV2000或者是V3000的机器。

网友:
跑3D和玩大游戏的话这个温度应该正常的 。我 自己 的笔记本跟你那说的一样的,现在用得好好的。

网友:
很正常啊,以前换的631也是这样 还没见返修的

网友:
你的铜片亚好没有硅脂打的怎么样

网友:
你买的631 的是不是测试版的啊,或者是打磨的,我的这里买的芯片搞上去温度就50多度,你就是哪么跑3D 温度都不变,一直就50多,我开始还以为不正常,后来做的几个都是这样,到现在还没有返修的,但是我的显卡用鲁大师测试的时候跑3D还没有超过60的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项校文
的帖子
不会吧,改良10 跟 11年的都一个样,而且不是同一家的货。

网友:
V3000的机子一定要改长转的!散热设计问题~~~

网友:
自己用了快一年的机器也是改良显卡,今天看了下温度65度,室温在25度以上。花了点时间清了下灰降到60度。楼主我认为你那显卡非常正常。

网友:
我也认为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