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严重发烫,引起掉电!

楼主(2011-04-27):
CPU严重发烫,引起掉电,会不会是CPU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供电、超频、风扇、散热器接触不好。都有可能,主要查散热效果。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就是散热方面多。

网友:
一般不是,供电问题。有电感发烫的是供电不良造成。CPU的电源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一般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的CPU是AMD的还是INTEL的哦

网友:
CPU的供电不良也会引起CPU发烫,引起掉电的,先测下供电看是否正常,尝试着换下相应的MOS管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正常或者是风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INTEL的

网友:
用两三个小时掉电!应该是散热问题,风扇温控被我剪掉了!散热胶也打了!

网友:
先看下CPU散热怎么样。

网友:
cpu 烫   很正常    做好散热

网友: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CPU ?

网友:
是赛扬的,900  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温度高···CPU供电对管···求教

网友:
用电风扇对着电脑吹看掉不掉点撒

网友:
有可能是导热铜管有问题,你摸一下铜管cup那端和另一端感觉一下温差是不是过大,过大那应该就坏了,本人以碰到几台了,换铜管OK

网友:
散热不正常引起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核心供电是1.3V,现在是1.7V了。试机一分钟就很烫手了。开机不亮。

网友:
是不是散热管坏  了

网友:
供电方面问题大

网友:
重新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是的,散热管不导热,接触不好,都会引起,如果能显示的话,尽量先别动电路

网友:
Intel-赛扬CPU大多是因為機板使用久了供電出問題產生高溫.『零件的可靠度』的正常問題
在加上赛扬本身功耗也很大。要根治可能會是個大工程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联想的开30分钟就黑了用风扇吹就没黑鲁大师cpu温度55

网友:
摸下CPU供电的上下管烫不烫,若不烫做好CPU的散热就好了

网友:
时钟查查对不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