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与笔记本主板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4-27):
想知道  台式机主板与笔记本主板有什么不同   会修台式机主板  就会笔记本主板了吗  或者说或修笔记本主板  就会台式机主板了  吗      还有就是会修液晶显示屏  就可以修液晶电视吗     求解

网友:
不能马上适应吧。。。。电路多是差不多的

网友:
也可以说相同,因为理论相同。不过具体操作就不一样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供电系统比较复杂,不像台式机,电源是单独一块,主板上 就一个电压芯片,笔记本上的每一个小部分都有专门的电源芯片,慢慢来,看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2011-06-01):
我也是刚进电脑维修这个行业,专门培训了一下笔记本维修。以前对主板也有一点了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修主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路原理都是相同的,可实践经验完全不同啊。

网友:
先把台式主板修精了,笔记本自然就会修了

网友:
掌握了电路的基本原理,修起来就是差不多的,但是笔记本主板一般比台式主板集成度高!

网友:
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笔记本比台式机电路更复杂一些。

网友:
电脑的基板电路都差不多吧。应该就是所用的原件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要有深厚的功底   才能跑电路板线

网友:
水还很深,

网友(2011-09-25):
表示差很多呢 笔记本都是集成的东西焊起来太麻烦了 但是赚的多

网友(2013-04-15):
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笔记本主板BIOS能引起不加电而台式机不会

网友:
看来都听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