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4-27):
我这里有一个液晶显示器,按键板所有开关都不灵,平时都是不用开关关显示器而是直接断电。有时开电脑显示无信号要断电后重新给电才行。可以肯定的是按键板没有问题,难道真的是驱动板坏了?求解

网友:
按钮是要换了才知道有没有问题的,不做任何测试,如何判断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啊,是不是锁住了啊,量一下看看啊,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吧,大不了换个芯片啊,只要屏是好的的话就可以解决的,路过学习

网友:
按键板的换过,还是一样的,显示器是飞利浦的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了呀

网友:
是不是锁了哟

网友:
按键是不灵还是不能用?????如果不灵把那一排按键调掉就行了。

网友:
你是说开机接信号不显还是不能开机,也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情况,怎么去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