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50N做完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1-04-27):
今天接一台方正A550N的笔记本,开机显示,屏幕有六个画面。就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可以修好,开了个单,打发客户走人。这种故障修得多了,很明显的显卡问题,把机器拆了,显卡芯片是7400的,点了黑胶,取胶,加焊膏,直接加焊,加焊好,冷却,量芯片上电容的值都是正常的,上CPU,内存,接可调电源,心想:几百块到手了。接开关,电流0.33-0.68-0.85-0.92,不动了,屏始终没有显示,心想:是不是没有加焊好,要不拿下来重新植球吧。拿下来重新植球,再焊上去,电流跳变还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心里开始慌了,这可怎么办好啊,跟客户说可以修好的,也没有说风险,是不是芯片坏了?修不好就麻烦了!如果芯片坏了,这种芯片很贵的(大家都知道的),仔细回想了一下,做桥的时候一切正常,没有碰到任何的元件,仔细看了一遍板子,没有掉件,我做桥比较爱干净,焊膏不会涂太多,而且用风枪把焊膏吹到芯片里面去了,做完以后都会洗干净,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做过桥的。这机器没有图纸,手上事也多,没有仔细的去量,只是量了一下电压,时钟,复位,显卡总线对地值,都是正常的。突然灵光一闪,要不刷个BIOS试试吧。拆BIOS芯片,上编程器,刷BIOS,焊上芯片,十分钟搞定。接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跳了七八次吧,具体数字不记得了,太激动了,机器亮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晚上再打电话给客户,明天来取机器。至于为什么刷BIOS,我也没有弄明白,做显卡损坏BIOS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显卡芯片离BIOS芯片很远啊。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说不定原先就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绝对是有问题的,这种故障在6150,7200,7300,7400等nVIDIA显卡芯片上见得多了,屏幕显示几个画面,都是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静电的问题造成BIOS中的数据出了问题,真的很佩服群主,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想到这细,可能会走好多的弯路.不过毕竟是国产的机子,很多都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只是bios虚焊而已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我碰到过

网友:
bios与显卡芯片是很远呀,你的运气可真好

网友:
我想有可能BIOS资料损坏,不是本体坏,有的时候在高温下有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本就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坏会引起多屏吗??

网友:
你好,我是个新手,有一事不明请教一下,显卡总线对地阻值怎么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可能吗?

网友:
为什么显卡问题 需要刷bios呢 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加焊返修不高吗?我多是直接换显卡,至于你说BIOS问题还没碰过.

网友(2011-11-24):
大哥我也有个V3000是这个问题呀,也是这样一开始花屏加焊不亮了,电流也是这样,跳到显卡 不懂了。BIOS也刷了,供电时钟复位,64个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是不行,不知道大哥还有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