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M4000 问题

楼主(2011-04-27):
师傅们好!
单位的机子,865主板、 P4 530 CPU。
故障现象:不认IDE设备,接硬盘、光区点不亮,风扇转显示器不显示,硬盘、光驱接任意一个或同时接入都不亮,看那BIOS是焊到主板上的,不知是不是与BIOS有关,师傅们给看下!谢谢!!
cpu

网友:
数据线换了吗?

网友:
数据线换了,开始认为硬盘问题,弄了快新硬盘,看来与硬盘和数据线无关。

网友:
bios里面是不是屏蔽了啊、不然就是主板上问题

网友:
师傅们!别嫌俺问题简单,给俺一两句话吧!俺在单位吹嘘能解决一切计算机故障,全凭讯维师傅们的支撑啊!

网友:
不上硬盘,光驱,主板能点亮吗?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回楼上师傅:不上硬盘,光驱,能点亮,不知那的问题!

网友:
数据线用的一根?

网友:
用两条数据线,换了几条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