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亮机掉电

楼主(2011-04-27):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机器,待机0.06,按开机键电流跳上去,屏亮了出线联想的logo画面但马上掉电重启,反复亮了重启。。求助。。。。

网友: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先处理下通病,加焊下CPU供电芯片ADP3205

网友:
硬盘有系统的话    加焊CPU供电芯片就会好

网友:
通病CPU供电芯片,加焊了再说~~

网友:
看来大家都知道150的通病,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缺少某项供电.你打开查下吧.查pson信号.

网友:
这个电脑就两个问题要么3205 要么北桥加焊

网友:
CPU核心供电IC我换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HP DV5的一开机就掉电,不知道什么回事,经过维修后,发现按CPU电源管理芯片,不掉电了,后加焊了一次,现在按它也还是掉电,不知啥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啊

网友:
  我刚刚接到个联想Y450机子,也是显示后就掉电,是不是CPU供电芯片虚了啊???

网友:
换个cpu供电ic,不行就连cpu一块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我换了个82855GM北桥机器就好了。。

网友:
除了3205,呵呵,还真的有北桥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没想到竟然不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排除你没焊好

如果焊的没问题,估计北桥有问题,多数为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