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g31板子不亮问题

楼主(2011-04-27):
主板通电后开机不亮 必须短接电源绿黑线 再按开关才可以正常启动  求解  !!!!!!!!!

网友:
高手求解啊

网友:
版主都哪去了  急啊   有没有高手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点不亮还是不上电啊。开机不亮是啥意思啊

网友:
不上电就按不上电修。点不亮就按点不亮修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短接绿黑线不就强行开机了吗 还用再按开关吗

网友:
你是直接强制开机了,还按什么开关啊,你那个属于不上电的吧 ,按照不上电的维修卅。

网友:
先跑一下绿线那边的线路,看看有无元器件坏,如果无,在确定什么参与开机,如果是Io和南桥,先加焊IO和南桥,还不行先干io在干南桥.

我也是新手,意见给你参考.

网友:
就那几步 1看看vbat.跳线帽
2你看看 32.768 有0.1机得电压吗
3 查查线路.slp3是否有.不行就 换io桥

网友:
问了问题太含糊了。。。。没办法给你参考。。

网友:
哥哥啊   根据上电时序来找故障呀  没事多逛下论坛 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加油哦

网友:
看不明白LZ什么意思??

网友:
绿线短路就已经是强行开机了,还用按开关吗??哦哦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