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引起的花屏

楼主(2011-04-27):
今天修一方正的台式机,进系统的时候花屏,是那种只看到黑白色条纹的花,机器是同行拿来的,他说这个机器上的CPU以前是我判的死刑,拿回去后又可以了,一直用到现在。我也想起来了,这个CPU是不跑码的。但现在可以跑码,只是快进系统的时候就花了。机器是集显的,用手摸北桥散热片也不是很热,温度正常,我又换了内存,还是一样,那就换个CPU吧,换了后就正常了。还有CPU引起花屏的,第一次见。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r的,如果是amd的可以理解,因为amd是管理内存的

网友:
cpu没温度。。。。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个管坏啦???

网友:
LZ分享一下,是AMD的吗?

网友:
我遇到那个不插光驱供电会花屏的台式机 amd的cpu 会不会也是cup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MD42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AMD4200+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CPU就是AMD的!

网友:
AMD的CPU管内存,有这问题正常啊~~

网友(点评):
花屏和内存有关, 和显卡了?

网友:
对啊 CPU是管内存的当然会有这个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