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掉电

楼主(2011-04-27):
现在也有一块HP DV5的一开机就掉电,不知道什么回事,经过维修后,发现按CPU电源管理芯片,不掉电了,后加焊了一次,现在按它也还是掉电,不知啥问题了。

网友:
换个芯片,如果还掉的话,查下外围元件。

网友:
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62,是最容易坏的芯片,通常坏的时候也不短路,就是不产生电压

网友:
电流到多大会掉啊!查查时序呢

网友:
先换个芯片,排除芯片的坏的可能性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顺藤摸瓜,既然找到可疑点就应该死抓住不放,看看CPU供电芯片周围其它IC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