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不跑码

楼主(2011-04-27):
一块精英G31T-M7主板开机不跑码,晶振,南桥,声卡,网卡芯片已经换过 ,bios也刷了好几次就是不跑码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CPURST#有吗?CPUPWRGD,CPUCLK等。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怎么修,盲目的在修吧,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就只知道换

网友:
座子打过值了吗

网友:
复位时序没有搞清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不要蛮目的去换这换那。。。

网友:
换 的东西越多。焊接不好。。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是呀  虽然我是菜鸟  但是我也觉得不能随便换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过G31的精英板。。。都是跑C0的。。什么都正常。。就是挡C0。。最后刷BOIS还是不行。。。没办法。。。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