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USB连接线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1-04-27):
今天上门去修一台电脑,故障是进xp滚动条后没反应,并且感觉开机时检测硬件设备的时间有点长。问客户说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开机就这样了。先换内存,照旧。换电源,启动正常了,以为修好了,可反复启动了几次又不行了。本人感觉不是系统的问题,应该还是硬件哪里有故障,因为以前开机检测设备的过程是很快的,一晃就过去了,这次明显卡住了一样,要等一会儿才过去,拔掉硬盘再开机,很快了,难道是硬盘有问题了,用mhdd扫描硬盘很好没问题。一晃一个小时过去了,心里很着急,耽误太多的时间了,就准备把机子办到店里去修。拔掉所有的线后万般无奈准备再试一次不行就搬走,这次又正常了很快进了系统。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他后面插了2个USB设备,一个是摄像头的,一个是一根USB延长线连接着一个USB集线器连接着一些打印机,于是一个个试,等我再次 插上延长线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检测设备卡住很久进不了系统。再次拔下就好了,最后确定是这根线或者USB集线器有问题了。收了20块走人了。感觉比较庆幸的是没有重装系统,那样更费时间,教训是出了问题要最小化平台测试,哪怕一根线也不能放过。记得上次也是一台机子装系统怎么都蓝屏,搞了好久发现pci槽插了一个fax传真机,把它拔了后一切正常。

网友:
我刚修好的机子 一查USB鼠标就把SB 给挂了

网友:
经后碰到这类试的问题,不要盲目地重装系统,一定要检查外设是否良好,

网友:
一个多小时才20快..难搞哦.

网友:
就是!!钱也太少了

网友:
悲剧     生意不能这样做
有打印机的也不差钱吧     没个50让他招别人去

网友:
现在啥都不好干啊,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也表示同情,忙了这么半天才20

网友:
这技术也太不值钱了吧

网友:
呵呵,光是检测想收多钱啊? 又没有修什么,不过是上门我觉得30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你就在这里嚣张吧 ,把人家打击了!

网友:
呵呵,我这现在满墙满楼的10元上门修电脑,最可气的是他们会做永远不坏的系统。很无语,很无耐!

网友:
也太便宜了吧,不过最小化是习惯啊,能亮,就应该最小化来测试一下啊

网友:
思路还行  在不确定问题时最好别乱搞  到最后还原都没办法了

网友:
生意难做啊

网友:
20块上门搞一个多小时  有耐心

网友:
兄弟,我为你不值!昨天我的机器也是,关了就开不了了,还以为是主板坏了,结果把所有的线拔掉就可以了。然后又全部插回去,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不能急于求成,慢慢客户会相信你。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因为外部设备引起的故障,以后可得多注意了!

网友:
有点不值吧。。才20

网友:
20块上是少了点
还是上门维修
维修这门生意真不好做啊

网友:
我哪里有个同行用FAT32给人家装系统 ,厉害吧  .那坏的是相当的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