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S6612A 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1-04-27):
优派17正屏的显示器, FDS6612A 和FDS 4435 烧了 ,请问一下这两个管用什么替代.谢谢
显示器

网友:
FDS6612A 30V 8.4A N沟道.找个相近参数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FDS6612A是N沟道的,,另一个是P沟道的

网友:
hjq
的帖子
fds6612a 可以用 ifru020 . irfp054可以替换吗, 封装不一样

网友:
FDS6612A 和FDS 4435 是八脚贴片封装的(找不到这种芯片)
应该可以用三个脚封装的替代,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具体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