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屏搞坏了一点该怎么办

楼主(2011-04-27):
换灯管屏搞坏了一点一个小角。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去跟客户去说。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老板把人家忽悠走了,说什么一次性的屏什么的

网友:
修不上了,,黑屏送走吧,,

网友(点评):
高。好办法。

网友:
破了还是出黑点了,要是出黑点,10天半个月能恢复

网友(点评):
破了,就是出黑点?不是吧,玻璃都碎了哦。

网友:
搞坏他,直接说是屏后面的驱动板哪儿坏了,别修了。或换也可以。

网友:
他原来是什么故障?如果没显示还好, 如果原来有显示就麻烦,看下是什么人,有些人好讲,有些很难缠

网友:
纠结的问题,诚信和钞票之间难以选择。装上给客户,发现了就说原来是这样的。坏的面积太大只能换屏了。

网友:
能显一下就黑屏,好像没压坏,是屏边沿上的黑带松脱了,走位了。下次再拿来修搞好它吧

网友:
木已成舟,楼主只能,把事情最小化解决! 下次仔细点~。换灯管风险真的很大,客户却认为很简单,认为我们要价太高! 蛋疼!~

网友:
呵呵  这个原来也遇见过   找你拿屏的那个  就说送来就是缺一个角

网友:
看人吧.原来就是这样的,见机行事.

网友:
开你忽悠个功夫咋样了!

网友:
就是,机子送来时什么故障,不能送来时一个坏机子,却要你赔一个好机子.

网友:
哎 这只能碰运气了 碰到一般的人就好办 像我这里就碰到难缠的人 没给他换东西一定说怀疑换了 说没事就找麻烦 碰到这种人真给气死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谢谢你们的点评.学习了

网友:
做个诚实的孩子吧 老实说,像我有次就把一位美女姐姐的屏刮花了,事后我跟她老实交代了,她现在居然和我成为了好朋友  嘿嘿

网友:
稳妥起见,就别修了,还是黑屏让他拿走吧,除非他是傻子他才不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
先给客户分类!难缠!不难缠!    难缠就直接搞的不亮吧!就说坏太厉害修不上了!看当时吧!当时如果没事估计后期也就没啥事!不难缠的你懂的!    碰到这样的事确实挺为难!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不可能陪,忽悠吧

网友:
做一个诚实的维修技术员,坦率的向客户解释。。。一般换灯管成本不高,客户花了100多块钱,其目的就是要技术员承担风险,具体风险大小,要看你技术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