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62

楼主(2011-04-27):
数马卡跑62是什么毛病,机子能启起来。但有两声报警。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62以前是什么代码啊

网友:
跑到62还是开机就显62,跑到62前面跑过了什么。

网友:
不显示的话是显卡

网友:
前面跑马正常机子能启动,显示正常,就是启动完后有2声报警,跑马26。

网友:
是62 打错了

网友:
两声报警。。是一长一短。。还是两短。。还是两长?

网友:
是两短的报警声

网友:
你用的集成显卡测试的吗
换独立试试

网友:
有些主板会叫两声正常的!!能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