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五一】发个DELL D830维修过程

楼主(2011-04-27):
接了台DELL D830[版号JM7B]的机器,拿来时是灰屏,这是G86 显卡的典型故障,
不用说做显卡,做完后一试,惨了,电流上到1A多,不亮机;显卡型号是G86 920
后来在论坛里一查,原来可以用G86 630代替,于是就换了个630的显卡,

等板子冷了一试机,汗!电流上到0.75A然后掉电,再开机,还是一样!杯具呀 !
于是,对显卡周围仔细检查一遍,显卡没有短路,也没有发现问题,确信显卡已做好了!
于是再通电试机,手压着CPU,电流上到0.75A的时候,CPU没什么温度,不小心摸到U上面的MOS管时,
手也烫了下,呵呵,原来,这MOS管一烫手马上就掉电,难道是CPU负载过重?
用万用表量CPU的电压,发现,开机瞬间,表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就掉电了,量别的供电都有,
现在要按无CPU供电来修了,

该机用MAX8786的供电芯片,如下图:

量18脚,20脚供电正常,35脚VR_ON为3.3V,量其它脚均正常,说明MAX8786工作条件满足,
难道是NAX8786坏了了吗?找来料板,更换MAX8786,涛声依旧!由于开机瞬间有电压跳变,怀疑后级有问题,
如下图:

这是MAX8786控制的三相供电MAX8791,当查到如下图最下面一个电容时

发现它明显变黑,表笔一碰,断了,一看图

原来是PC152,是反馈电路中的一个重要的电容,可能是它质量不好,做显卡时烧坏了吧,
更换后试机OK!
    感谢MTV,感谢CCTV,感谢CHINAFIX,谢谢!

网友:
应该是pc162吧

网友:
不是PC162是PC152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因祸得福啊  哈哈

网友:
如果不是凑巧摸到MOS管发TAN,不是看到电容发黑,能怎么测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感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呵呵,电容就是PC152

网友:
电容漏电,话,很难量出来这是真的

网友:
运气好摸到 成绩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标题很好,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啊!

网友:
这也能修出来。真是福

网友:
为什么830加显卡有时就无显呢,我就遇到过好几个这个问题,明明来的时候是能亮的,但是一加完就不亮了,电流也是上到0.7左右,换过显卡也不行,不像楼主运气好就是找不到原因,不知道这种机器加显卡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举升压电容,不好查啊

网友:
在维修中什么样的事,都能遇到;版主好运气啊

网友:
这种问题楼主都能查到,真是有福气啊,但愿以后大家修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我再问问楼主PC162是不是在显卡的下面啊

网友:
我想问问那个35PIN    VR-ON  起什么作用
复位   开启   还是????

网友(2011-05-29):
这中问题最难弄 有时后真的很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