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源 维修求助

楼主(2011-04-27):
      情况是 电压有, 插在机器上面 亮下暗下    就是不停的跳动    怀疑是是电压不够  还是19V多

、     咔嚓 咔嚓  拆开后   看是不是电容爆    拆开一看没爆  但是我还是换了 因为见过 没爆也可能有问题的电容。
    怀疑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仔细看了 所有焊点 都没有虚焊的痕迹   没办了  真的不知道什么哪里的问题
     这就向   同仁们求助来了   修过这种 问题的  给些指点撒  谢谢了

网友:
测一下电源处300V电容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查一下开关管的保险电阻,你把保险电阻换小点试试,一般是1.5到2.2欧。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