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和WIN7双系统,装上后没声音。

楼主(2011-04-27):
双系统,装完后,别的都好,按开关开机过两秒有一阵短暂的开机声音,但进系统就没声音,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声卡驱动都已经装上了,遇到过的朋友们请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外接一个USB声卡就好了啊!像苹果的机器声音驱动一般找不到!很麻烦的!

网友:
看来对于装苹果本本的双系,大伙都 不怎么感 兴趣啊,是因为平时遇见得少吗。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点评):
说实在话,苹果系统怎么安装都不知道,更别说驱动怎么搞了?苹果系统安装WINDOWS是怎么弄,麻烦给说下

网友:
哥们,教我装一下撒,今天拿到一个苹果的机子要装win7的双系统,硬是没有装上,请教……

网友:
不只能用自己的系统吗

网友:
开机 有声音,进系统就没有声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没有头绪,装了快一个小时,才装进去的,开始装个64位的WIN7装到一半卡住了,后来换的一个32位的WIN7就可以装进去,但是就是没有声音。    驱动都装好了就是没有声音。无语中,也不想再换系统了,给客户说了下,这是硬件的问题,收了她80元收工。

网友:
bootcap这个软件装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bootcamp,这个软件装也没声音,最后把驱动删了,用驱动精灵装声卡,也没声音,没折了。告诉客户硬件问题,这才收场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驱动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苹果自带的劲动盘装了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bootcap的苹果下要装。win7下也要装。你说的驱动精灵没有。只有mac官网上提供的bootcap
for win7才可以,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哈,必须要原装的声卡驱动才可以

网友:
苹果笔记本装双系统,装后windows系统后还要MAC系统盘,或者下载个BOOTCAP软件

网友:
看起来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2011-05-31):
在苹果系统里用bootcap下载WIN7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06):
声卡没装好,在网上重新下驱动安装

网友(2013-10-09):
求祥解,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调节一下  声音控制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对菜鸟级别的人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windows在mac主机下需安装bootcamp驱动

网友:
肯定驱动,苹果就调驱动烦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2013-11-15):
苹果的驱动是整套的 还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2014-11-09):
建议在windows下用bootcamp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