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定位

楼主(2011-04-27):
花屏
速配GF8600GT,256M 三星片K4N56163QI-ZC25片

网友:
加焊过的下那么多的松香水啊!正面三星显存的排阻啊对地测量看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
显存都焊一遍如果再不好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A:
单数据位出错,可能显存故障率大,拆显存控制线的方法最快定位,又准。

网友:
呵呵,怎么那么多松香水呀

网友B:
应该是上面 右边的哪2个具体哪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先摘掉上边左手第一的排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摘掉上边左手第一的排阻试一下

谢谢啊
我去掉看看

网友:
NV的GPU出问题的几率大些。。。具体的定位方法我也不知道。。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上面 右边的哪2个具体哪个我也不知道

呵呵,怎么弄,2个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数据位出错,可能显存故障率大,拆显存控制线的方法最快定位,又准。

拆显存控制线的方法最快定位,又准。
------------------------------------------------------

咋弄的?教教我,高手

网友D:
上面最右边那颗!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最右边那颗!割线

割线??
起什么作用??
难道就不用 做显存了?

网友:
控制线电阻不是排阻,每颗显存只有一条控制线,在靠近GPU那一端,你顺着数据线找找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去掉排阻后,如果坏区包含c40【提示c32-48错】,那么就是该芯片有虚焊。直球估计就好。如果不包括c40.那么再拆第二个。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