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20T不开机

楼主(2011-04-27):
一台神舟F420T的机子,客户拿过来时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一直上升,上升到2A然后掉电,。拆掉了内存还是一样,用手摸CPU非常烫,最后换了一个CPU还是原故障,。量测,,CPU供电为1。5V,,很少遇到CPU有这充高的电压,,最后索性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老样子,,不知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VID电压识别信号出问题了吧?

网友:
跑U了,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查复位信号吧

网友:
北桥我都拆下了,还是跑到2A多的。CPU照样很烫。。

网友:
可能是有的电路短路了

网友:
现在前个故障修好了。现在电流跳到1。0然后又回到0。2这样来回跑,郁闷。。。。

网友:
CPU座子加焊下试试可能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个是什么问题呀??电压来回跑,可能是复位的问题,刷下bios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