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显示后掉电

楼主(2011-04-27):
        联想Y450 显示后掉电. 温度也不是很高,请问各位大虾要咋修啊?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撒

网友:
    换过了,可还是一样啊???郁闷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有没有图纸啊??上传一下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
是不是 散热 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机线路的问题

网友:
板上的温度不是很高啊!!!微热而已!!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哪个芯片供电的问题,查和显卡相关的吧

网友:
先换内存硬盘 系统
还有你没有说清楚 显示能显示到什么程度,是在LOGO就掉电还是别的?

网友:
LZ要说清楚现象,才好给你判断

网友:
进 PE 掉电不掉电,,先加焊 CPU供电芯片  MOS管 试试

网友:
有时CPU_VID不对,导致开机CPU电压不对就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控出了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先刷下BIOS  不行就做显卡。这个机器就爱坏这两个地方!
   个人感觉BIOS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那里的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有欠压的故障点或空焊!

网友:
完全装起来试试,前几天修了个Y430也是修亮后掉电,散热器。风扇都装上螺丝固定好还掉电,结果机器完全装起来就好了,特别是风扇那儿的后盖

网友:
独显的话建议加焊一下显卡,集显就焊北桥了~~

网友:
散热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