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升级芯片温度多少算正常

楼主(2011-04-27):
630换631的升级版芯片,垫了铜片··风扇改了常转··当温度还是有65左右·看电影没觉得温度有飙高,不知道是芯片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问大家一般换了升级版显卡···多少温度··

网友:
楼主问的是换好以后的温度吧 ?不超过70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我最难堪的是告诉客户换完改良的发热量低,换完以后用鲁大师测,显卡高温报警,郁闷死了,纠结死了,不过第二天就没有出现报警了,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七十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