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没有识别脚哦,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1-04-27):
直流电源没有识别脚哦,请高手赐教,怎样才能把识别脚电压调成和适配器的识别脚的一样的电压啊

网友:
淘宝上有可以转换接口卖!

网友:
如果是HP的机器了 可以直接连起来用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dell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转换接口,但是那个识别脚电压太高,识别脚应该是2v左右,而那个直接是比电源电压小一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del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那个是接口啊,不太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