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340A示波器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4-27):
    前段时间帮同事搞了台TDS340A,没用几天,说是挂了,拿过来一看,开机能通电,屏幕不显示,所有指示灯常亮,也没听见里面的继电器初始化的跳动声,初步判断是CPU部分没有工作的问题。

     想到这机以前别人修过电源,会不会是电源输出异常导致,打开机壳,先量几组电压,全部正常,且纹波也不大,应该是主板问题,心凉了半截。

    再慢慢查吧,CPU不工作就先查CPU吧,找来资料,对照测量CPU各供电时钟复位引脚,发现RST信号每隔3秒有一次200US的低跳变,这个显然有问题,顺着RST查到这个信号是由一颗8脚芯片MC34164产生的,上电时产生一个大约100MS的延时,难道是它,断开这个芯片,用一只电容代之,通电,RST依然重复跳变。
    再查这个信号,它分别接到CPU、时基和显示控制芯片,依次断开这几个芯片的RST引脚,发现这种低跳变信号是由显示芯片发出,说明显示芯片工作不正常,重点检查显示芯片了。对照资料,逐步检查该芯片的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再查AD线,发现A10A12两条线对地阻值偏低,再测两脚之间阻值为8欧,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将显示芯片的这两脚挑起再测,发现阻值仍然低,看是不是显示芯片的事,在沿着这两线查找,这条线上接的东西真不少,有CPU、三只ROM、非易失存储器、时基、显示芯片。逐一挑起各芯片引脚检查,最后发现是非易失存储器芯片DS1644-120引起的,去掉这颗芯片,阻值恢复正常,开机也显示了,但是报错,校准数据初始化失败,这个是必须的,呵呵,但能凑合用了,哈哈。

     又去别处找了一只同型号芯片装上,仍然报这个错,别忙,还需要校准呢,这机校准比较麻烦,时间校准还要求不高,只需要RISE小于10nS1K方波信号,电压参考校准需要用到+-1.5V+-0.3V+-80mV+-15mV,这是普通电源无法完成的任务,还好我有台老古董FLUKE 760A全功能校准仪,虽然精度差点,但对付这台TDS340A是绰绰有余了,自己做了一条连接线,按步凑顺利完成,最后再用各种信号测试一遍,基本准确,装盖收工。

网友:
向大平学习,敬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哥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