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300 3.3V只有2.7V

楼主(2011-04-27):
RT:管子已经炸了,不知道原来用的什么管子,请问谁知道告诉我一声

网友:
电源里面用的最多的管子是二极管和三极管!不知道楼你炸的是哪个呢?

网友:
原来的肖特基管炸了,我现在用FCF16A60代换后3.3V只有2.7V,其他都正常,硬改用什么管子来换?

网友:
起码图片 你也搞一张上来吧,这样算什么意思,管子炸了,问大家这是什么管子,你以为人家是你肚子cong子啊!!

网友:
3.3V在标牌上面是17A,可以用MBR2045代替吗?它是和+5V共享一个变压器绕组输出的

网友:
用MBR2045代替,3.3V是和+5V共变压器绕组输出。如是场效应管,用60N40代用。

网友:
上个跟5V那路一样的管子吧!就可以,我找不到就那样换的,呵呵

网友:
我这也有个 什么都正常 就是3.3V 低  杂整都不行 431 整流管 电容 光偶都换了 也不行

网友:
彻底解决了,它有可调电阻,调节后5V=5.1V 12V=12.00V 3.3V空载2.8V,负载以后就是3.3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