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DDR400 内存合并出问题

楼主(2011-04-27):
今天合并一条DDR400 全上一样的颗粒`现代的D43.先上好一边512`测试OK`然后再上另一面跑RST第二面全红`
第一面是OK的`刷了几次SPD`都是一样

何解呢``平时合`一边全红都是SPD错误或焊错电容什么的短路才全红的`我这次没错啊``
我检查了几次了`刷了几次不同的SPD`怎么老是报错`我头都大了``

求思路啊``不会是我另一面的PCB板不行吧``没那么背吧我``

网友:
有连锡吗 确定颗粒都是好的吗?去存板块看看吧

网友:
木有连锡啊.只有背面是全红.颗粒都是好的啊`我把颗粒焊下来`独立一条512`完好啊`现在焊过去`又是全红啊``

网友:
laohuo  老火。。。。高科技,玩不转。。。

网友:
直接换掉得了

网友:
哎呀`只想找个原因啊`以后维修长个知识啊``全测过了`没问题啊`也没短路`
PCB板的正面排阻和电容会影响到背面么`以前的遇到过`因为背面加电容不能过自检的`焊下一颗就可以的`

网友:
内存的颗粒位数不要搞错。DDR1内存颗粒如是16位的最多只能支持到8颗颗粒;8位的内存颗粒不低于8个颗粒,不高于16个颗粒。并且两者不可混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但是如何看是8位和16位的`所说的8位条是那种AMD专用条么`

网友(点评):
看得清楚?你眼睛这样厉害? 颗粒上面用激光打磨了,你还看得清楚?

网友:
AMDz专用条是服务器内存的4位颗粒打磨出来的。。INTEL北桥不支持服务器内存 的。AMD貌似可以支持。自己没试过,,

网友:
服务器用的内存与PC内存不通用吗?

网友:
那如何分辩是16位颗粒或8位颗粒呢??
以单面的DDR 512来说`一面8颗`64M一颗`
我以前合并双面512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双面512是16颗 32M一颗`

上面说`AMD专用条是4位一颗的`那么我现在合并的这条一1G,就不可能是4位的了`因为我在865主板上点亮过的`曾经分开过两分512分别测试过颗粒是好的`才合并的1G

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