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150,板号EDL00 LA-2601。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27):
ACER 4150,板号EDL00 LA-2601。
此机原来没有电池,用适配器供电正常使用。从淘宝上购得一块,上好不能用,查到是PQ11击穿,更换。目前的现象是:同时接入适配器和电池,在待机状态,充电电流为0.68A,每隔约4秒,电流瞬间降为0,然后又自动恢复为0.68A,此时PL3有轻微吱声。如果开机,则电流马上为0,由电池供电。也就是如果开机,自动切断适配器供电,只能由电池供电。单独用适配器和电池都能开机,正常使用。充电电流有时会瞬间增大后跌落,但大多数是直接由0.68A降为0,此时ACOFF变为高电平,PQ6的4脚为低电平,B+电压也稍微下降,ACON下降。
完整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11&page=1#pid730336
下面是局部图,请各位指点,十分感谢。
补充:充电芯片MB3887已换过,现象不变。

网友:
先发带图的要审核,一直审核中~~~
只好分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的电路吧,在重放电逻辑上下点功夫,板子在你手上,老手,经验丰富的才能帮助你

网友(点评):
是仁宝的吧。看起来象保护。不接电池,待机0.05A,是不是大了?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点评):
手上没别的电池好换了。此电池在系统下能检测出电池名、ID、制造商信息。也能充进电。

网友:
pacin 有问题么

网友(点评):
PACIN会由3.17V,跌落到2.9V左右。3.17 V是不是低了?应该是4.3V?我把PZD1取下,会变成4.7V左右,但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楼主  我敢觉 你犯了一个错误    你没把 3887 的局部图纸传上去  问题就在这里   好象是 3887 的  ref电压没出来  。另外  充电的 mos管 是不是击穿了      你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3887的6脚Vref会由5V跌落为0.5V左右。之前充电MOS管PQ11击穿,已更换,换过后就这样。3887又换了新的还是这样。PQ11G、D、S极都有波形,能充电。整个现象是PQ6的G极瞬间变成低电平,造成PQ6导通,引起保护。

网友:
淮安什么地方的 我老家也是淮安的 现在昆山 呵呵

网友(点评):
淮安市区的。富春花园。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点检查  一下  PACIN    ACIN

网友(点评):
都查过,充电电流0.68A的时候,似乎都正常,然后几乎所有电压都瞬间跌落,只是幅度不同。连B+都下降一些。应该是什么地方引起保护的样子。

网友(点评):
B+跌落 是因为保护管关闭 放电管打开了 用电池了吧

网友(点评):
嗯,应该是这样。谢谢。

网友(点评):
是不是财富广场那的呀。。。我原来也在负一楼待过几个月。。那个电脑城没高手。不知道对面电子市场的蓝快怎么样。。规模是有的不知道技术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没高手?想试试?

网友:
楼主不如把  故障还原   这样  你就可以 比较两种情况的 不同之处   也许这种方法很笨 但是应该比较有效   毕竟   开始适配器可以用

网友: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