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M开机档LOGO

楼主(2011-04-27):
今天接到一台机A6M开机档LOGO不能进系统,根据经验是南桥检查到哪个外设不通过造成的,拆机一看是块进水板,仔细清理干净这后看下还好,板还没有腐蚀,也不少件,进水位置刚好在MODO这块,先拆下一看接口已腐蚀了,去掉之清理干净,上电一切正常,测试没问题,装机OK.关于档LOGO这种问题我遇到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外设造成的,当然也有例外的。小小经验挣点金币,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我遇到的南桥比较多

网友:
  BIOS一般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的BIOS程序坏造成档LOGO可不少吧

网友:
南桥空焊也会

网友:
外设有问题的比较多啊,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