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内接不显

楼主(2011-04-27):
今天接到一台DELL 630M,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首先拆屏测试,屏正常,再量屏线,都通无断线,判断显卡问题,此机为915集成板,和客户报完价后,上BGA加热补焊,焊完接上电试机竟自动断电了,量各组电压,1.05V只有0.96V了,应该是桥挂了,从料板上找了个北桥焊下,重植,焊回通电试机,跑码正常,接上屏,亮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做坏的

网友:
最近我做BGA也是屡屡出现杯具,不过所幸的到最后都修好了

网友:
915  的板子这么老了 我想 预热 三四十分钟是必要的

网友:
肯定是加焊温度没掌握好,加短路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这种机器都是显卡的问题